请高手帮忙分析下电路!谢谢!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楼主:
图中的U21A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积分回路?

图中的U21A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积分回路?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上面两个运放貌似积分调零电路

请说说输出与皮肤电阻的关系,输出是个什么信号?

楼主:
皮肤电波形

皮肤电会随着人的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当人们紧张的时候皮肤电会跳出一个尖峰,平时的时候就是一个上下起伏的曲线,类似于下图中的波形

网友A:
从电路上看就是积分调零电路

当7脚输出偏离0位时,通过积分器的输出,拉低输入的直流电位.但运放+-5V供电,好象输入不能拉到0位.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容隔离直流?

网友B:
峰值检测,再正反馈回输入端,更有利于检测到这个尖峰

瞎猜得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觉得是个不完整的电路

楼主:
是有点不完整

是有点不完整,不过前面的U21的积分电路有点搞不明白,后面的都是一些放大和跟随电路了,主要是上图中的一部分功能搞不懂,希望高手能给解答,谢谢!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D:
同意积分,不是调零,是抵消信号中极缓慢的直流偏移

不用电容隔离可能是需要的RC太大了,后面那个积分用的是T网络就可以看出要很大的电阻

网友E:
楼上的意思还不是积分调零吗?

这种用法好象很典型,当信号频率非常低时,就用这种方法实现隔直(调零/抑制漂移……都是一个意思)
U21A部分把7脚均值调到零附近,就可以放大交流分量了(不然直流分量太大,没法放大)

输出级令人费解,用了 RC 隔直,跟前面的理由(频率非常低)相矛盾,莫非是微分?

网友F:
请问:

为何此积分调零电路能将直流隔到0伏,而对交流无影响呢?

楼主:
第一个输出级

第一个输出级用了RC隔直,在往后的输出级就是放大和跟随了,我试了把积分电路去掉,U21的7脚输出就漂上来了,大概在4V左右,加上积分电路输出就在零附近,应该是积分调零电路,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解答,对皮肤电的测量大家还有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