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认为比较难的电路.

楼主(2008-08-21):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路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充电器上面的一部分电路.麻烦你们了.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个认为比较难的电路.不好意思重发啦.刚才那张图不准

不好意思.图片我已经修改.以这张为准,谢谢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啦.

网友A:
明显图有问题,细心点...

网友B:
不看其它的好像前面几个三极管方向错了

楼主:
我根据电路图检查了一次

三极管的方向没有错呀.电路图上就是这么样的.

网友C:
Q1,Q2,Q3应该都无法工作

  P管正常工作时的E极要比C极电压高,但图中Q1,Q2似乎无法满足。Q3不满足基极电流条件。
楼主还是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