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3A的电流平均分成6份阿?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要分成六分 后面的6个分阻抗一样就行了啊

用精密电阻啊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了,我第一次做电源。

楼主:
后面是带6个一样的模块的。

网友B:
为什么要平均分?理由是什么?

电流的大小是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分配的,你要人为的分,不管负载的大小?

楼主:
回楼上

因为模块一样,我怕如果一个坏了,其他的就有关联了。
而我负载也是在500mA一下。

网友B:
那就给每路加个500mA的限流电路

即使模块短路了,也只能分到500mA的电流.

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每路加个PTC的保险丝,一旦短路或过流,保险丝电阻变大,限制电流

网友C:
同意LS,每路加个500mA的自恢复保险即可

网友D:
模块一般是用恒压供电的,很少见用恒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