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老师:一个可调电源的原理图

楼主(2008-08-21):
我喜欢抄一些电路板的原理图来学习,因为我的模拟电子太差,今天这个图怎么也看不懂,希望老师指点一下,这是个0-30V可变电压的原理图
首先: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同相端的电压是由R6、R7分压来确定的吧?反相端的电压是由电位器分压来确定,输出端的电压怎样确定?
其次:Q5、Q7是否组成复合三极管?Q7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其它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工作在什么状态?
第三:1R/8W电阻有什么用?
……
不明白的地方太多,希望能详细帮忙分析一下
Vs为40V,R?是一个可切换选择的电阻。

网友A:
唉,图画的乱七八糟,当然看不懂啦

只要把顺序理顺了,就会很容易明白了哦

网友B:
图画的很别扭!

两个R?不妥.
这是线性稳压电源,324是普通运放.R9是防过流(例如输出短路).

楼主:
我的图又重新排列了一下,请指点一下。

我又把图重新排列,看起来直观多了,但还是分析不了,麻烦给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C:
如果Vo是电源输出的话不知道由谁供电?

如果Vo是电源输出的话不知道由谁供电?
继续画原理图吧,画好了就看懂了.

网友C:
肯定有三极管引脚画错了

楼主:
图还有错吗?

Vs就是电源呀,要是D1047饱和导通,不就可以供电了吗?

网友D:
图没错,但画得不规范,帮你改改

图中R1用于过流检测,R2/R3/R5用于短路保护,其它部分应该能看懂了吧?

网友E: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弱弱的一声问:R2/R3/R5是怎么进行短路保护的?比较笨看不出来,请指点一下!

网友F:
看不懂右上角的+12

网友D:
+12V标错了,是输出

短路时,等效于R5与R2对输入电压,此分压使Q3导通,关断输出,避免调整管因功耗过大而烧毁.

楼主:
感谢awey老师,能帮忙定性分析一下吗?

awey老师的图与我的图有点差别,我又重新做了一个图,
我是这样分析的,当运放反相端电压降低时,运放输出电压升高,Q4的Vce降低,Q5的Vb降低,Q7的Vce升高,Ve降低,输出Vo也就降低了,
运放反相端电压升高,正好相反。
当Vo短路时,Q6饱和,Q5的Vb接近为0,Q7截止,Vo就没有输出了,那几个电阻怎么进行保护的呢?还有图中4007是什么用呢?
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G:
我来看看。

图中的运放只是个比较器吧,运放输出信号固定,接近12V或0V。
因此运放的控制信号只能控制Q4的开与关。
输出短路瞬间,VO相当于接地。(R5+R10)并联R12,再与R11串联分压大约为0.7V。此时Q6导通,Q5基极相当与接地,Q5关断,保护调整管不烧毁。
在输出电流过高,R9上压降大于1.4V时,4007导通,Q6导通,Q5关断,保护调整管。

我的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D:
13楼的图运放输入的+-接反了

按13楼的参数,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最低是29.5V,所以不是0-30V可调的电源,应该是固定电压输出的.

主电路是很通用的,不想多说,主要说说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电路:
1、正常使用是,采样电阻R9上的电压比较低,电压小于1.4V(二极管的压降和Q6 BE导通电压之和),Q6不通.

2、当电流大到一定值时,R9上的电压大于1.4V,Q6导通(不是饱和),Q5基极的电压降低,使输出电压降低,电压降低使输出电流也减小,维持输出电流的不变(即限流).

3、当短路时,R11和R12对输入分压,R12上的压降增大,通过R5使Q6饱和导通,Q5Q7关断,保护调整管不致烧毁.

D2的作用是防止短路时,R5的电流不致被R9分流.

楼主:
图是不是有问题了?

14楼分析的不错,但Q6基极电压为0.7V,Q6能导通吗?Q6射极还有6K的电阻呢?难道Q6射极应该直接接地?

网友G:
呵呵

你想,输出短路时,输出电压为0,此时输出端是不是相当于地?Q6射级不就是连着输出端的么?此时0.7V的基极电压足矣。

楼主:
TO:awey老师

13楼的同反相确实接反了,但这个图怎么会是固定输出的呢?实物可是能调节的呀。

网友D:
按图就是这样的

运放3脚最大6V时,输出29.5V,3脚电压调小时输出电压只会升高。

如果是电压可调到很低,短路保护就不能这样做了。

网友H:
“D2的作用是防止短路时,R5的电流不致被R9分流”

还是不太明白,请问能再扩展说说么?

楼主:
发了一张准确无误的图

修改了13楼的图。
awey老师的分析我还是不明白,这个运放是不是做比较器用的,输出只有两种状态,12V与0V?

网友I:
怎么发来发去还是个不完善的图.

看电路连个电容也没有,能工作吗?当输出电压调高时R6功耗增大,会发热的,其中又增加一个+12V电压,倒不如用431加个负电压源,

网友A:
不是比较器,而是工作在大环闭环反馈状态

在大环反馈下,
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

网友J:
谁知道awey,maychang这些牛人都在深圳哪里上班,我去应聘去

网友H:
请问,那个二极管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了。

楼主:
为什么要在稳压源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

见过好多稳压源的输出端并联大功率小阻值电阻,都是几欧姆的,跟短路差不多,这是种什么用法呢?

网友K:
这个电源应该可以调节输出的

这个电源应该可以调节输出的.Q4依它的导通程度的不同.输出电压值不同.从而控制调整管导通程度.使输出电压值改变.

网友H:
谢谢26楼

但是对这个二极管“减少分流”的作用还不太明白。

网友L:
我也去应聘

这些人水平太高了,中国有一万个,中国的电子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