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AD7656采样时,-8~-2毫伏的输入量,AD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8-08-22):
请问,我用AD7656采样时,-8~-2毫伏的输入量,但输出始终为-1,其余输入量,读数正确,真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源和地的问题

    这是AD7656的bug,当转换结果是一个很小的正值的时候,都会变成-1,-8~-2说明有-5mV的失调。通过合理PCB布线和设计,可以改善,但不可根除。ADI听说AD7656-1有所改善,没试过,楼主可以试一下。
    不知你用正负10V还是正负5V的输入范围,如果是10V,说明<20的都变成-1了,如果是5V,则小于-40的都变成-1了,错误是有点大。
    我用ADI提供的demo板测的结果是<7的都变成-1,我自己做的板子是<5的都变成-1。改善的方法是把模拟5V的电源和地层铺完整,过孔要分散,不要排成一行,加大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的走线要粗短。特别照顾好模拟5V电源和地,正负15V的电源则可以随便些,数字电源也可以随意些,但也要加上滤波。

楼主:
10V量程

多谢拉,我试试,我用的是+-10量程的

楼主:
我的另外一块板上也用的AD7656输出是0,不是-1

我的另外一块板上也用的AD7656,输入大约-2~-4mv,5v量程,输出是0,不是-1,是不是也是电源和地的问题呢

楼主:
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阿

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阿,多谢拉

网友A:
输出是0的我没见过

如果布板很差,我倒是见过-32的。
不妨把新布的板子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B(2010-11-20):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AD7656,但调了一天没反应,我用的是串行模式,范围是5V,如果给电压就会输出FF,不给(GND)就是0,不知道咋回事,希望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