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输入输出如何分析(浮地差分非低阻输入)

楼主(2008-08-22):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不是浮地的

从图上看,GND位于输入信号的中点。

左边的+-10V应该是以GND1为参考点的吧。GND1与电位器滑动头就是输入全差分信号的正负两极。

这个电路把输入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对地信号,增益为1。

网友B:
输入阻抗呢?

增益为什么是1?可以详细解释下不?谢谢。

网友A:
输入阻抗20K(R4+R5)

2、3脚没接电阻(RG=∞),增益就是1,请看AD8221的datasheet。

楼主:
tuwen

因为输入阻抗为R4,R5只有10K.而信号源阻抗也有10K.能不能分析下W1与R4,R5的关系.

我的困惑主要是在这里.实际应用中,对方的PLC输出阻抗不是低阻,导致AD8221输出不正常.而且并不是简单的比例误差.

网友C(2008-09-25):
看看是不是这样

Vo=[200*(5-R)]/[100+R*(10-R)]
R为+10V到触点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