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直流马达驱动,如图

楼主(2008-08-22):
如图所示,用来驱动30W左右直流有刷马达,当PWM频率在30KHz时,马达只有全速,半速无调怎么调占空比都不会显示出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要么就全速动作,要么就不动,怀疑是LM358反应不过来,请教一下,图中LM358可以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替或是怎么接才可以让半速显示出来呢?
谢!

网友A:
LM358速度跟不上,Q12、Q14接反了

网友B:
这里有很多电路图

http://www.cnicic.com/Ency/CircuitPic/index.asp

楼主:
没反

Q12Q14这样接才能动作,因为同一个端控制,不是高就是低,这样才可以正反转.
有什么元件可以代替LM358吗?
或是电路怎么改才好呢

楼主:
谢谢,23楼

去3楼给的网址看下先.谢谢!

网友A:
没反?

Q14是N沟道,源极接高?Q12是P沟道,源极接低?有这个接法吗?

将Q12、Q14的体二极管也画出来,看看是否对电源短路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很容易烧功率管

LS,LM358可不是比较器,谁告诉你“不是高就是低”的???

网友D:
小小建议

把前面调速的及控制电机正反转的L358改成单片机控制呢!
还有后面的驱动电路,我也用过,场效应管的最佳导通时间是6V左右吧,你在后面的驱动电路中在加些分压电阻,降低些电压,否则你这样接一定会烧场效应管9540和540的。

楼主:
TO:LS两位

TO:awey,不好意思,Q12Q14脚位是放反了,但位置没有错,封装刚是画对的.呵呵

TO: xwj ,LM358也可以做比较器用吧!现在这样接,加上单片机输出高或是低就可以了.

网友E:
加驱动

这么高频率,358能正常驱动一个管子就不错了,场效应管的栅源电容已经把PWM脉冲滤成直流了。在此情况下你的管子不是关闭就是全导通。
每个分别栅极加驱动,减小栅极串联电阻。不过这样前面朋友提到的烧管子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自己想办法做死区吧。

楼主:
现在做了如下修改.

单片机晶振换小了,PWM频率为3K左右,全速半速都明显了,功率管也不是很烫.
但在半速时,马达又有了声音,很刺耳.........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