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4):
看到模拟版面有个贴子,当时是这样分析的:
3脚电压高于0V,且电压上升过程中,D8不通,D9导通,电容C21充电,运放7脚的电位等于C21上的电压,因R15的负反馈,7脚电压与输入3脚的电压相同,当3脚电压下降时,1脚电压随之下降,但因电容C21的容量较大,电压维持最大电压,D9不通,运放7脚维持最大的输入电压。
R14,D9的作用是防止当3脚电压下降时,运放输出处于截至状态,影响运放的反应速度。

我的问题:
1.3脚电压高于0V,且电压上升过程中,D8不通,D9导通
:你的意思是说:当3脚电压没上升到二极管导通电压之前,此时运放类似比较器,1脚输出接近电源的正电平,所以D8断,D9通?是这样吗?
2.当3脚电压下降时,1脚电压随之下降,但因电容C21的容量较大,电压维持最大电压,D9不通,运放7脚维持最大的输入电压。
:我理解因为刚才是用接近电源电压的高电平给电容C21充电的,所以充满后Uc21应该接近电源电压.当3脚电压下降很低时,2脚也应该是个很低的电压(跟随作用),又因为运放输入端不取电流,那R15 R14支路上电流应该为0啊,那7脚也应该是与2端一样的低电平啊.但UC21又是个高电平,根据跟随作用,7脚又变成高电平了..那不是矛盾了吗?如果R15起了个电压隔离作用,那它两端应该有很高电压啊,那这么大的电流往哪流呢?
因为初学,所以有很多不懂,请awa大叔帮忙解决下,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是个峰值检测器

   他可能打错了,你可以查查书峰值检测器的原理。

楼主:
呵呵,我只是想不通,所以来请教...

我相信这个图搞懂了,会有收获的.哈.
等等away大叔来看看...

网友B:
我都忘了,可能是D8、D9看反了,呵呵。。。

楼主:
你能再分析一遍吗?

away大叔,你能再分析一遍吗?最主要的是对3脚电压下降疑问很多!
谢谢!!

away大叔没来,可不能沉啊!UP  UP  UP

楼主:
RE

如果3脚是个交流信号,那当它上电期间,比如U3为0.5V时,此时D9确实也没导通啊?那此时不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器吗? 1脚就输出个接近电源的正电平了(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对的).
当U3下降时,疑问多多..
away大叔,能再分析一遍吗?谢谢.

楼主:
等...

如果3脚是个交流信号,那当它上电期间,比如U3为0.5V时,
此时D9确实也没导通啊?那此时不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器吗?
1脚就输出个接近电源的正电平了(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对的).
当U3下降时,疑问多多..
away大叔,能再分析一遍吗?谢谢

网友B:
此电路是个负反馈电路

3脚为0.5V时,1脚上升不到电源电压,当1脚的电压上升使得C21上的电压为0.5V时,7脚输出为0.5V,通过R15使得2脚的电压也为0.5V.

此时如果1脚的电压再升高,2脚的电压将大于0.5V,高于3脚的电压,使得1脚的电压降低,这是个即时的负反馈电路,不存在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away大叔帮忙

我刚下了个软件,然后仿真了一下,结果如下:
蓝色为输入信号,绿色为输出信号.
看了仿真波形后,我觉的是这样的:

V2(输入电压)上升时,二极管D1导通,近似短路,1脚电压与3脚同步升高,
电容C1两端电压也升高.而7脚电压为Uc1.
当输入电压下降时,降到0V以下时,二极管D1对V2信号断路,所以虚短
不成立,
此时2脚电压约为Uc1,电流回路为7 R1 D1 R2 D2 C1
由于电容的放电作用,此时的7脚电压比之前的低.

不了解的:
1.为什么7脚电压为什么会从3V跳约10V左右??
2.电容为什么充电能充到约10V(充电电压才3V)??
3.运放的虚短成立,是不是要运放反馈回路连通??
请再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UP UP UP

我刚下了个软件,然后仿真了一下,结果如下:
蓝色为输入信号,绿色为输出信号.
看了仿真波形后,我觉的是这样的:

V2(输入电压)上升时,二极管D1导通,近似短路,1脚电压与3脚同步升高,
电容C1两端电压也升高.而7脚电压为Uc1.
当输入电压下降时,降到0V以下时,二极管D1对V2信号断路,所以虚短
不成立,
此时2脚电压约为Uc1,电流回路为7 R1 D1 R2 D2 C1
由于电容的放电作用,此时的7脚电压比之前的低.

不了解的:
1.为什么7脚电压为什么会从3V跳约10V左右??
2.电容为什么充电能充到约10V(充电电压才3V)??
3.运放的虚短成立,是不是要运放反馈回路连通??
请再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可不能沉啊...

蓝色为输入信号,绿色为输出信号.
看了仿真波形后,我觉的是这样的:

V2(输入电压)上升时,二极管D1导通,近似短路,1脚电压与3脚同步升高,
电容C1两端电压也升高.而7脚电压为Uc1.
当输入电压下降时,降到0V以下时,二极管D1对V2信号断路,所以虚短
不成立,此时2脚电压约为Uc1,电流回路为7 R1 D1 R2 D2 C1
由于电容的放电作用,此时的7脚电压比之前的低.

不了解的:
1.为什么7脚电压为什么会从3V跳约10V左右??
2.电容为什么充电能充到约10V(充电电压才3V)??
3.运放的虚短成立,是不是要运放反馈回路连通??
请再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C:
这是个峰值检测器

   他可能画错了,你可以查查书峰值检测器的原理。

网友D:
学习

学习
希望高手再深入讨论下

网友E:
你的图错了,把R14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F:
请教op37的运放问题

一个滤波放大电路,电路仿真没问题,但是搭出来的电路没有放大也不滤波,反而衰减的很厉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7123845440.rar

楼主:
RE

不会吧,为什么R14在就不行呢?请16楼讲解下,谢谢.

短路R14,结果波形与R14在时一样...
只是不明白:输出电压在输入电压下降到约0V时,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变.

请路过的达人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G:
峰值检测电路

si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