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两个方波40kHz,测量相位差(最小1uS),以及超前滞后关

楼主(2008-08-25):
难题1:测量超前滞后,用D触发器判断,当相位差很小的时候,超前滞后就判断不清楚了。
难题2:测量相位差,使用两个方波的上升沿测量,可是当相位差很小的时候就测不准了,进中断要花时间。

搞的东西是谐振感应加热电源,过来的就是电压和电流的波形。
使用cap功能感觉老是觉得不完善,感觉输入的波形还可以处理一下,因为到谐振时,电流电压的相位差太小,进中断又是要花时间的,
fpga的同志不用想了,老板不用。
有没有想到用锁相环处理的。

判断超前滞后,两个波有90°的相位差,这是必要条件吗?
是不是相位相差越小,方向就不好判断?如果是这样,我把两个方波分频一下,这样就好判断。

网友A:
用主频高的MCU,比如C8051F或ARM,能到50M以上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让mcu这么累。

2us内让cpu中断,有点免为其难了

网友B:
D触发器都不能分辨,那CPU更不行了

1US的时间,D触发器是能分辨的.

网友C:
使用硬件:

难题:两个方波40kHz,测量相位差(最小1uS),以及超前滞后关系

难题1:测量超前滞后,用D触发器判断,当相位差很小的时候,超前滞后就判断不清楚了。

D触发器可以;

难题2:测量相位差,使用两个方波的上升沿测量,可是当相位差很小的时候就测不准了,进中断要花时间。

加一个脉冲计数;
先使用硬件把L检测出来;
再使用这个L开通打开一个时钟,比如10M;然后做一个硬件计数器,mcu数数计了多少数,就知道相位差是多少了;

网友D:
用单片机的捕捉功能

网友E:
24MHZ 的51, 用timer0, timer1 门控

信号 接 P3.2 P3.3,

        ORG 000BH  ; TIME 0
          CLR ET0
          JNB ET1, SUB_TT
          RETI

        ORG 001BH  ; TIME 1
          CLR ET1
          JNB ET0, SUB_TT
          RETI

 SUB_TT:
       CLR TR0
       CLR TR1

网友F:
单片机显然不合理

D触发器吧

网友D:
什么叫“单片机显然不合理”

单片机的捕捉功能能做到只有几十ns的误差(一个时钟误差)
不就40K吗

网友G:
测A波的上升延到B波的下降延的时间差,再与标准值比较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带捕捉功能的单片机

D触发器吧还得再加单片机来处理数据
用带捕捉功能的单片机如89C51Rx系列单片机可以非常容易实现
两路方波分别连接到两路捕获输入,捕获功能设成上升沿触发
只要简单的读一下捕获数据寄存器的值就知道相位差及超前滞后了

网友H:
用单片机计数不准

建议楼主用FPGA测相位差,很精确

楼主:
有没有人想到用锁相环的?

网友D:
12楼没用过捕捉功能就不要乱说

楼主:
判断超前滞后,两个波有90°的相位差,这是必要条件吗?

是不是相位相差越小,方向就不好判断?

楼主:
away的方法延长了进中断的时间,妙!四两拨千斤呀.

可是away,你只延长了超前的时间,可是要是滞后的话,时间又回到了原来。
原来超前的两个方波,如果测两个方波上升沿的时间差,很小,如果改为测一个方波的上升沿和另一个方波的下降沿之差,可以将这个时间延长。
但是如果此时这两个方波变成滞后,一个方波的上升沿和另一个方波的下降沿之差,就变小了,不好测了。

网友I:
两个方波就一定会一样脉宽吗?

很难说吧?

楼主:
xwj,两个方波的脉宽不管是否一样,要求测两者上升沿的时间

hq_y同志的硬件数脉冲好。搞个40M的晶振,25ns,把相位差检出后给计数器,高电平计数,下降沿就让cpu进中断,读出计数值.

楼主:
先谢王老上次给我的资料。

这是个谐振电源,电流和电压的周期是相同的。
方波的脉宽就是占空比。

网友J:
试试用两个定时器

定时器1记录(A-B)的延迟时间
定时器2记录(B-A)的延迟时间
至于采用哪个数据,由程序去判断吧

网友K:
D触发器不能做基本上就没救了.

FPGA和MCU里面都是D触发器呢.

网友L:
PLL当然可以

---

网友B:
D触发器可以做鉴相器

这是PLL的基本部件.
电源上的控制环路里最好还是用硬件的,
CPU做检测和参数控制,否则一旦CPU出问题,会将故障扩大的.

网友M:
1us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双D触发器完全可以搞定,不行就找可以跑到数百MHz的单芯片鉴相器吧

网友E:
用门控 信号接 p3.2 与 p3.3

TIMER_INI:
        MOV TMOD, #99H
        ORL P3, #00001100B  ; SETB P3.2/SETB P3.3
       RET

SUB_P3_2_3:
       CLR A
       MOV TL0, A
       MOV TL1, A
       MOV A, #10101111B
       ANL TCON, A  ; CLR TR0/CLR TR1
       CPL A

L1:
      JB P3.2, L2
         JNB P3.3, L1
L2:
      JB P3.2, L2
      JB P3.3, L2

      ORL TCON, A ; SETB TR0/SETB TR1
      CPL A
      JNB P3.2, $
      JNB P3.3, $
      ANL TCON, A;  CLR TR0/CLR TR1
      MOV A, TL1
      SUBB A, TL0
      JC $+3
        RET

      CPL A
      INC A
      RET

网友N(2012-08-29):
双D触发器,给个电路图加波形图啊

网友O:
移相方向判断:两路信号分别送入D触发器的D输入端和时钟输入端。那么输出就反应了超前或滞后。
移相大小检测:两路信号分别送入异或门的两输入端。输出端滤波后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压反映了两信号的相位差。两信号同相,那么输出电压=0;如果相差180°,那么就输出最高电压;如果相差90°,那么就输出1/2电压。一般地,其移相(超前或滞后)是:180°×U/Um

网友:
测相位为什么不把两个信号异或了之后取得异或之后的脉宽时间然后算相位呢?

超前与滞后目前还没有想到。

网友P:
鉴相器输出经过低通滤波,可以输出和相位差成正比的直流电压。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这个分辨率不行.
用单片机捕捉功能很容易实现.
或者是用小的CPLD.

网友O:
算一下理论分辨率看看什么方法高:
1、用单片机频率捕捉功能:40kHz的周期是25μs。如果说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是20MHz的话,最小时钟周期是0.05μs,那么最小分辨率是:360°×0.05/25=0.72°。
2、用测量鉴相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单片机的10位AD转换分辨率为1/1024。那么最终的分辨率为:180°/1024=0.17578125°。
两种方法哪个分辨率更高?

网友Q:
回复 网友O:

这个不能算AD的分辨率.AD如果用24位,那不是几乎是无穷?
主要取决于鉴相器的分辨率,稳定性和动态能力.如果相位是连续变换的,鉴相器输出就有问题.

网友R:
1,用硬件捕获或者门控位,主频尽量高。都不用进中断,即使进了那也是计时满了,
还在乎中断响应的延时吗。
2,数字鉴相器后模拟滤波。这个跟鉴相器输出高电平精度和AD的位数有关。
3,将输入10分频或更大后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