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的小疑问

楼主(2008-08-25):
如NPN三极管,由于集电极为N、基极为P,集电结正向偏置,电流会直接由B到C么?从而米有放大作用了?

网友A:
只要B的电位比C高到足以使BC结导通。
此时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还望牛人出来点评下!

楼主:
en?

那样的话,IC岂不小于IB?与饱和不一样吧?

网友B:
2楼理解错误

因果关系反了,Vb>Vc是三极管饱和后的现象.
饱和过程:ic++ —> ib++ —> Uce--饱和后Uce减到最小~

网友C:
呵呵

处于饱和状态,建议LZ看看三极管的三个状态,呵呵

网友A:
哈哈

b接到5V,c接电阻到3.3V,e接电阻到地!
此时是三极管“天生”饱和 还是 b电位“天生”比c高?

网友D:
直接这样接的话只能烧三极管

B极电位只能比C极或E极电位高大约0.6V

网友A:
啊!!

那c接的电阻没有降压的作用么?

网友E:
b到c是有放大的!

网友F:
为什么

    为什么IB 增加就会使得UCE减少
?    为什么呀?

网友A:
回11楼

欧姆定律!
Ib增加 那么Ic和Ie也增加(这个没有问题吧),所以c和e集上的电阻压降就会变大,Uce分到的电压自然变少!
当Ic不能再随着Ib增大而增大时,Uce已经很小了,这就是饱和现象!

不要太浮躁 慢慢来!

网友G:
欲明白此问题

请看半导体物理&&量子力学;
我觉得作为应用来说,知道其外部特性就够了。
内部结构决定了外部特性。所以只能从内部来理解。
我不理解NPN三极管饱和时,为什么电流不从B-->C,B-->E.(b点电位高于c,e两点)而从C-->E;为什么呢?内部结构使然?

楼主:
与楼上同样的疑问

好像根本原因大家都没说出来,俺回去翻翻课本去...

网友H:
re

三极管可看成两个二极管,
且中间的p做的很薄,

其实两个方向都是可以正反向导通的,有什么作用,坏不坏的,另说

e高掺杂,b超薄,c较大

e向b发射电子,同时从b收到空穴,发射的电子更多(因为高掺杂),这两个东西合起来变成Ie。
e发到b的电子,一部分与b间少量空穴符合,更多的部分到了bc结那,会使bc间的结变薄,本来bc间反偏,这一变薄,使得c发射到b的电子在bc结反偏电场的作用下,大量漂移到c,同c漂移过来的空穴,b漂移过去的电子(后两部分是bc结反偏时的饱和电流),合起来变成Ic
有了Ic,Ie,再研究一下Ib,主要看有多少空穴流出b,多少电子流入b。b到e的空穴扩散,e到c的电子扩散,c到e的空穴漂移,这三个合起来变成Ib,有加有减。

因为里面有两个结,两个电场,每个结有两个扩散,两个漂移。里面的电流应该是由于内电场的作用引起的,但是外部电压,会对内电场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内部电流。
所以不能像分析电阻那样,感觉会有电流从b出来。

可以想象,外部加减压,会使内电场变薄变厚,然后扩散,漂移电流会变多变少,,,,,,之类的。。。。。

这个问题的根在原子物理,不在电路理论。。。。

网友H:
re

以现有的结构,我觉得不击穿的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b不加电压,c加电压的时候,从b极没有空穴进到p区,bc结反偏,结变厚。。。。
be间无偏至,结平衡,e区的大量电子应该过不来

网友H:
re

加电压的说法或许有问题
或许应该说通过电流流入而引起的电场的传递

网友I(2017-12-23):
“从而米有放大作用了?”?????
什么意思?“米有”是什么意思?
我最反感问别人问题自己却连汉字都输错的人。
你这样问别人有诚意吗?

网友J(2018-02-18):
只要BE有正向压降,三极管就处于放大或饱和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