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前的输入缓冲电路?

楼主(2008-08-25):
一般看到ADC的输入都需要加缓冲器,好像一般都用运放来实现,想问一下采用电压跟随器的形式将输入电压进行缓冲是否也可以,因为发现好多给的电路都没有采用这种形式。

网友A:
一般不可以

除非ADC自己带有buffer

网友A:
??

LS给个理由先?

楼主:
to xfz

但是加输入缓冲应该是可以的吧,如果不用这种形式,那用运放采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网友B:
楼主说的“缓冲器”和“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加缓冲(或跟随器)会带来误差

一般AD允许一定的输入阻抗,能不加最好......

网友A:
to limarks

但是加输入缓冲应该是可以的吧,如果不用这种形式,那用运放采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
看了这个,知道我们关注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跟随器是不能与ADC直接连接的,主要是跟随器在容性负载下的不稳定性。

楼主:
to xfz

那对于如下图的应用中,想问一下,他这种形式的输入缓冲为什么就可以呢?

网友D:
本来就可以,不要听8楼乱说

主要选用增益为1可以稳定工作的OP就可以了
ADC的输入才多大一点电容

网友A:
9楼的图当然没有问题

首先这种反向放大方式消除了共模信号的影响;第二,后面有抗混叠滤波器,改善了SNR,第三,75欧姆电阻隔断了采样的spike波形对驱动的影响。
至于什么是spike,看我上传的图。

网友A:
看上面的图

很多ADC是没有内部buffer的,其暂态响应产生的spike会更强烈。这个spike 直接进入的驱动的输出,但驱动都不是理想的,输出电阻不为0。直接跟随会更加不稳定。

网友E:
请问XFZ

你那个图是在哪个资料上的,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
to xfz

哦,其实我也没说清楚。我说的跟随器作输入缓冲,其实在这个跟随器输出后面也有上图所示的75的电阻与330PF的电容组成RC滤波电路,然后才再接ADC的输入引脚。这样一来,应该就没事了吧

网友A:
没事

注意选择这个驱动,maxim有个很好的笔记描述ADC的接口问题。
在你的系统中,若是用跟随器,注意输入的共模电压,可能会用到rail-to-rail的OP。

楼主:
to xfz

非常感谢解答。
我用的ADC是MAX1317,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5V,所以看来肯定得用到
rail-to-rail的OP了,但是为ADC选择合适的运放没有经验,能否推荐一款匹配的运放?

网友F:
xfz请教

你所说的“这种反向放大方式消除了共模信号的影响 ”
为什么会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A:
LS

为了保证ADC的SNR,都会尽量使输入信号满足ADC的满量程,例如0~5v。若是用同相放大器,输入端需要承担比较大的共模电压,共模电压越大,放大器潜在不稳定越强(相位反转);
用反向放大器,正相反向端的等效电压为0,几乎不存在共模电压的问题。

to lz,还是找ADC的厂家给推荐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