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高手老师,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电路如下图所示:电路中的C54的作用是什么?有点不明白,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信号出来的波形应该跟入的差不多

网友A:
不知是否是防止震荡的?

网友B:
它 的作用就是:

让高频直接到达输出端,不经放大。就叫它高频短路吧。

网友C:
在某个较高频段产生适当正反馈,提高增益

一般是为了使滤波器过渡区更陡

网友D:
这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请高手指点

R509和C55构成了低通滤波器,C54没有与之匹配的接地电阻构不成高通滤波啊?所以这样看不是带通滤波啊?

网友E:
二阶低通吧!

二阶低通吧!

网友F:
8楼是对的。

...

楼主:
同意8楼观点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这的确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谢谢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G:
唉,这是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啊...

Active Filter: Butterworth
(2nd order, 12 dB/octave, Lowpass)

R508/R509=4.7k-10 kOhm
C54=1.414/(2*pi*Fc*R)
C55=0.7071/(2*pi*Fc*R)
Units: R [Ohm], Cx [F], Fc [Hz]

Information from The Hardware Book

网友H:
减小高频段的信号放大度,它因是个低通放大器。

网友C:
这种滤波器叫 KRC 或 Sallen-Key 滤波器

特点是先把运放接成有限增益的同相放大器(K),再用K和RC元件构成滤波器
顶楼图是二阶低通滤波器
C54 引入了一个可控的正反馈,在转折频率附件提高增益,让过渡带更陡

网友I:
这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这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J:
这不是一介低通滤波吗?

二阶的不应该是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吗?

网友K:
压控型二级低通滤波器

压控型二级低通滤波器,电容C54如果直接接地,那么很容易看出来,现在接到了输出端,这是典型的压控型2级低通滤波器

网友L:
sally-key滤波器

网友M:
应该是一个二阶低通Butterworth滤波器

如附件:

网友L:
19楼乱说, 不一定是Butterworth

网友N:
20楼说得也没错,是什么滤波器要看具体的取值和参数

网友O:
换个马甲还是认识你!

这就是2阶的低通滤波器。
至于是什么滤波器,看值的选择了。

楼主的原理图,不够标准。
我比较反对NPN的C极朝下,PNP的C极朝上,电源上负下正,运放上负下正的。

网友P:
re

。。。

密勒效应

网友Q:
请教11楼

请教11楼,公式是怎么得到的?
为什么是那样的?
在哪里可以查到该公式?

网友Q:
请教11楼

你公式中的PI是什么?是牌吗?

网友L:
PI=3.1415926

公式在大部分的运放书里都有,滤波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