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电路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网友A:
射极跟随?

楼主:
是射随.

知不知道三极管前面的滤波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RC

R 是R3053/54/56组成一个pi形电阻,54在中间
C 是C3052/53并联

网友C:
S5V动态时短路到地

C是52//53
R是(53+54)//56

网友D:
????

LS,如果S5V动态时短路到地,那输入信号正部分不是被钳位在0.7V,那到三极管B极电压不是低于0.7V了,还怎么工作呢???

楼主:
我做这个电路实验的时候,发现输入的声音信号经过这个滤波电路之后被完全滤除了。也就是说在三极管的基极我测不到声音信号了。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滤波电路,这个滤波电路的带宽是多少?
谢谢!

网友E:
o

c3053是10uf吗?如果是计算在1khz下电容的阻抗=15.9欧姆,怎么会有输出呢?

楼主:
c3050是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