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

楼主(2008-08-26):
        都说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可是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征说明三极管进入了饱和状态? 还有它进入饱和状态后会有什么特点?请不要说可以从图上看出来,那个太理想话了,而且与放大状态也没有明显区分的标志,我只是想从电路图上进行分析,不借助其他分析软件,手工计算分析。并且我想问一下,在进行电路中含有三极管的分析时,引入三极管的等效电路会对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各位大哥是否推崇引入三极管等效电路来帮助分析?
        请知道的大哥大姐不吝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现象:Uce约为0.2左右,Ic不再随着Ib增大而线性增大........
判断方法:主要是估算Ib,Ic来判断,具体难以描述,同楼主想听听别人的经验!

网友B:
1、集电结正偏;2、Ib*ß>Ic

两者都可以判断

但要想饱和的基本前提是:集电极(或漏极)输出

网友C:
基本特性 饱和

小逻辑对于“饱和”的研究似乎是多方面的,但确也是太少了
1.特性曲线图是针对晶体管自身固有的特性描述,于外电路无关
2.从电路参数上来看,常来21ic,xwj大体讲了
3.对于“饱和”来讲,通常的等效电路不好描述,也没有必要走那么远

楼主:
接着问

         要在Ub,  即基极电压到多少才能使得三极管会从放大状态转到饱和状态,这种转换可以逆转吗?

网友A:
不要只盯着Ub

在低频电路中,分析三极管以be结压降为0.6--0.7V为出发点,估算Ib、Ic来分析电路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了。
3楼已经说明白了 Ib*β>Ic 时三极管饱和,和Ub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三极管的状态是可以逆转的。
或许你可以再看看书,找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分析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