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 探讨一个电磁干扰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这个问题也是我目前仪表遇到的问题。
电路板都在一个铝制的外壳里面。
电路板上有信号采集部分,也有开关电源部分。
如果电路板不放在铝壳里,采集的噪声很小。如果放在一个浮空的铝壳里面,噪声会略微增大一点。我的理解是铝壳把开关电源的噪声给封闭在内部了。从而影响了采集部分。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把这个外壳接地。就会发现噪声特别大。连手放上去都会使噪声增大。 用摇表测量电路板和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有500M欧姆。 现在我搞不清为什么。

然后我做了如下的实验
把示波器的探头接一个面积3cm*3cm的薄铜板,探头的接地端什么都不接。
这样在示波器的显示上可以看到感应产生的工频信号在23mV。
然后把这个探头和铜板一起放到一个铁盒子之中,铜板和铁盒子之间不连接,
信号的幅度变为8mV。我感觉这是因为铁盒把外边的交变电磁场挡住了的结果?
然后把手放在这个铁盒之上,示波器的信号突然变为30mV。
然后把铁壳与大地(暖气管道)相连,感应的信号变为44mV。
接地之后感应的信号反而变大时什么原因。 示波器是一台老泰克。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直接测量一下你的“大地”呢?

对你的现象也很疑惑......

先怀疑一下,暖气管道就是“大地”?

网友B:
外壳接地

接哪了,也是暖气管道上吗

楼主:
sss

对也是接的暖气管。个人认为那里还是可以当作大地的。

网友C:
是外壳接地构成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