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单电源运放

楼主(2008-08-27):
一般的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应该是1v吧?我现在想把它放大到5v左右,实验室没有负电源,因此想弄个单电源运放,请高手指点了.另外还想问一下,正电源能否做负电源用呢?就是把正输出端接地,那么它的地是否可以用做负电源?谢谢拉.信号的频率在几十k吧.

网友A:
   你把电源的正接地,那就构成了负电源回路,建议你采用两路供电,负电源就用你的方法。不推荐用单电源运放,虚地电平很讨厌的,容易引入很多的噪声,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很多,像你几十K的信号,要放大5倍?留个余量取10倍吧,你可以去TI,ADI,MAX这些公司去找一下,你这输入信号比较大,记住要找个压摆率大的芯片,我就说到这了,找芯片这活还是你来干吧。

楼主:
感谢楼上

请问什么是压摆率啊?我怎么没听过啊.麻烦推荐一款咯,谢谢拉

网友B:
Rail to Rail

去TI,ADI,NS找单电源Rail to Rail的芯片

楼主:
高手详细解释一下吧

菜鸟实在是不懂,哎。什么是rail to rail啊

网友C:
用单电源运放是指输出信号能在电源和地之间摆动。

网友D:
to:qinjinzhi

轨到轨输出是指输出范围可以到达电源电压范围既VSS~VCC。

由于输出电流和输出阻抗的存在,输出范围和电源范围会有很小的差距。

好处是,当你需要这样的输出范围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轨到轨输出。

非轨到轨输出的器件,其输出范围通常要比电源范围小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