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线两相步进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8):
如图所示,我就知道这个电机是6线两项的,我该怎么判断它属于图中这两中的哪一种?还有没有其它可能的类型?

楼主:
难道没人会?啊?

网友A:
关于两相步进电机

两相步进电机的中空间同相位的两个绕组是双线并绕的。
当这两个绕组串联时,激励磁场大、输出力矩高,但由于电感也大高速运行的时候电流上不去故电机的告诉特性受到影响。
两个绕组并联时(通常这时候只用其中一个绕组就行)电感较小,故有利于高速运行,不过由于激励磁场也小,低速运行的力矩自然也低了。

楼主:
请正面回答!

网友B:
bald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不但要提问,还要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