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频率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08-07-16):
如图:采样三相交流电的50hz频率,D5 D8是10v稳压管。
问题是:只开其中一相,另外一相(TP3orTP4)也会有波形产生。
测得339+的确有输入电压。
是不是电容放电导致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图中C17电容不存在。

网友A:
re

建议用光耦或变压器对市电和LM339的地进行隔离

网友B:
两个4007完全是多余的

你的电路供电应该有地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C:
直接采样220V不安全

直接采样220V的方式不安全,而且电路会通过其他途径在2个运放中产生压降,220V是交流,不存在真正的地,也不能和你的系统地接在一起。

楼主:
re

怎么用光耦把零线和系统地线隔离的?好像都没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