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线性光耦+运放=隔离的电路;模电基础。

楼主(2008-07-16):
这是一个隔离电路,我没学过模电,看不懂,谁能帮我讲一下?
前面那个放大器是积分放大器吗?
它的公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看什么书能了解运放和电路什么的?

或者告诉我看什么书能了解运放和电路什么的?
我正在看模电,看不懂,比如“差模电压”、“相”、"差模输入电阻"、“共模抑制比”、“上限截止频率”等等这些基础的名词我都不懂。应该看什么书呢?

网友A:
电路原理分析:

Vin大于0V时,通过R1使A1的“-”端高于0V,A1输出变低,D1发光,D2接收到D1的光产生光电流,使A1的“-”端电压下降。这是一个闭环的负反馈电路,因A1的增益非常高,其结果是使得A1的“-”端电压接近0V,流过D2的电流为Vin/R1。
D3与D2在同一个环境内,其接收的光都是D1发出的,D3的光电流与D2的相同,等于Vin/R1,运放A2是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输出电压为:
Vout=I2*R2=(Vin/R1)*R2

即:Vout=R2/R1 ×Vin

楼主:
awey:非常感谢你了!!!说的这么详细!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网友B:
菜鸟写个电流的方程 哈哈

平衡条件应该满足

流过取样电阻上的电流 光电流成比例

设 取样电阻的电流为 IIN

IIN×R取样/R 运放副端的电阻 = D2的电流=D3的电流

后面 是 I/V 电路 就不说

网友C:
HCNR201

这个应该是HCNR201的应用电路,你下它的数据手册看看,由比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D:
哈哈!

xwj兄常常“唉!”、“啊?”、“哼...”,就是很少出手啊

楼主:
Thanks everyone! :)

这个是线性光偶HCNR200/201的应用电路,源自一篇论文。
上面那个图是光电压模式下的电流监测电路。
下面再发一个“光电导模式下的电流检测电路”
“光电压”是光转为电压,光电导就不理解了。它和光电压有什么区别呢?分别有什么用途呢?为什么非要区分开呢?电路图又是什么意思呢?
抓狂了~~~

楼主:
百度的解释

所谓光电导效应,是指由辐射引起被照射材料电导率改变的一种物理现象。
电导率是物体传导电流的能力,电阻率的倒数为电导率。

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区分开这两者呢?

网友E:
HCNR200的电路,刚用过:)

网友F:
D2为什么要反馈呢 什么作用呢

网友G:
IF 电流

限流电阻的大小选择也很重要,要保证HCRN201 IF 电流足够大,不然线性范围将变窄,一般为>10MA

网友H:
此电路仿真问题

为什么我用multisim对图3所示电路进行仿真时,只有将C1换成电阻Vout端才能出波形呢?

网友I:
一知半解,努力学

网友J(2011-12-01):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用的电源是几伏?双电源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