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逻辑处理

楼主(2008-07-16):
在模电区请教个数字问题,呵呵:如图所示,原始信号为4个脉冲信号,我想通过简单的逻辑门处理后得到下面形式的信号。不知道用什么逻辑门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可以得到?请指教。用分频器CD4024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可以

随便找个计数器用下降沿计数即可

网友B:
要简单的话就用一个J-K触发器就可以了

楼主:
goog new

那就好,呵呵
J-K触发器是怎么实现的不太清楚。学习一下...

楼主:
试验结果不理想

我搭了个电路,做了一下实验。结果CD4024的Q1输出端和输入是一样的(应该是输入的二分频,CD4024是下降沿计数)。但是,当我用示波器的1kHz方波信号做测试时,则其分频的功能都是正常的。何解呢?是不是因为我的输入信号不规则不在其有效的输入范围之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