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最简单的线性电路,电阻串并联分析

楼主(2008-07-17):
这是一个实际充电电路的简化模型了,我不知道是用戴维南定律分析呢,还是用叠加定律,现在有点迷惘了.希望大家给看下.主要是算一下
(1)   Q1.Q2闭合后,P1端的电压(实际是测BT2的电压).
(2)   Q1开路.Q2闭合后P1端的电压.(实际是测BT2电压)
最好能给出公式,前段时间我已分析出了,现在又有点迷惘了

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去分析这种不合理的电路呢?

网友B:
就这样的电路也要别人帮着分析?

楼主:
这么说来上面ZHAOYU2005,水平很高了

这么说来上面ZHAOYU2005,水平很高了,我看你吹牛吧.这个电路看看很简单吧?
我看你未必能知道答案.
第二你如果真的以为这种问题很简单,我觉地你说风凉话的时侯在浪费时间,浪费电费.也在浪费我们这个

论坛的服务器硬盘空间.因为你这种屁话毫无意义.

楼主:
答二楼这个电路是简化了的模型

所以并不能用是不是合理来下定论了.
答案结果我已分析出来了.
等到有人热情参与这个帖讨论的时候在公布吧.如果只简单说风凉话到的.那就算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答案是很简单了.所以也没有必要我再继续了.

网友C:
re 菜鸟的看法

BT 串 51 K的电阻 其实变成了一个电流源 I1=12/51 =0.23ma
同理 BT2 提供 I2=0.29 ma

Q1.Q2闭合

 2个电流源相加 total =0.52ma
这是P上的电压 有负载决定 VP=Xload *0.52ma

Q1开路.Q2闭合

P 上的电压理论上是无穷大 (也许你图画错了 呵呵)

网友D:
Q2导通,15V电源将通过Q2、Q1的体二极管与12V电源短路

网友E:
根本就不用算

Q1.Q2闭合后,BT1和BT2短路(相当BT2向BT1充电,由于没有任何限流保护会有电池损坏)。P1端会被D1钳到0.7v。
Q1开路.Q2闭合后如楼上所说的,BT2通过Q2、Q1的体二极管与BT1短路(相当BT2向BT1充电,由于没有任何限流保护会有电池损坏)。而此时,P1端的电压就是BT1的电压(P1通过R1接到B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