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运放组成电压跟随器,选择运放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08-07-17):
请问用运放组成电压跟随器,选择运放的原则是什么
有哪些常用的运放?
谢谢!

网友A:
问题是你要求的性能是什么

转换速率、带宽、负载、供电等等
常用的运放太多了

网友B:
a

unity gain stable

网友C:
不知道选哪个的时候,我就用LM358或TL062

网友D:
你随什么信号?你就按2楼的慢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