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采用哪种数字逻辑信号

楼主(2008-07-18):
我想问下:
USB工作在High-Speed模式下是采用电流方式驱动的,那它采用何种逻辑电平,是LVDS还是CML,我记得SATA用的是LVDS

网友A:
好象还是NRZI编码吧……跟全速一样的。有位填充

楼主:
NRZI只是逻辑上的吧?我想知道电气上的

网友A:
电气上的可以看协议呀,

好象是D+输出电流时为高电平,D-输出电流时就是低电平吧。

楼主:
我想知道其驱动器的内部结构,USB标准里没看到

网友A:
协议里面有的呀,当然只有逻辑结构,没有实际的电路图

就是两个内阻为45欧姆的电流驱动器。接收端是直接接在上面的。当作为接收使用时,
驱动器接地,相当于一个45欧姆的负载,流过它的电流乘上45欧的负载就是最后的电压了。
电压好象是200mV的,具体我记不大清楚了,你得看USB2.0协议。输出1时,D+输出电流。
输出0时,D-输出电流。

楼主:
哪里?

好像只有High-Speed模式才是电流输出,但作为输入是45ohm好像是接地

网友A:
是啊,只有高速模式才是电流的。输入时驱动器短路到地,

相当于一个45欧的电阻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