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脉冲变成直流的电路。

楼主(2008-08-28):
知道使用电阻+电容,但是我看到有的电路要用三级滤波,具体参数如何确定?
比如:占空比10%,周期400Hz,要滤波成低电平,怎么办?

网友A:
占空比10%,周期400Hz

它一定是低电平吗?

网友B:
你要求输出的纹波多少?负载多大?信号源多强?

一个参数都没有,这个滤波器不好设计啊。
1/RC时常数小于 40HZ就可以,经验公式,几級串联就看实际情况了。仿真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