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各位请看图:
我的相法: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比较器的翻转电压就是固定在VREF啊,就是图中的220/1220*12=2.16V,啊,可用软件仿真,怎么会是1.8V,与2.7V呢,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先顶下,否则沉了...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失调电压?

楼主:
不会吧

比较器也有失调电压啊?
它也没有输出为零的情况啊?????

网友B:
仿真软件有许多问题的

楼主:
哈,谢谢哦.

我用的是EWB5.12,我下了几个MULTISM的,没用三天就不能用了..
不知道我们这论坛里有没下的地方啊?哈.如果有新的,再去仿下.
谢谢AWAY大叔哦.

网友A:
比较器到底有没有失调电压?

比较器输出零的情况是有的哦!当电源负接地时不就可以输出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