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中三极管饱和区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如图所示,书上一般会说红线左边为饱和区,,,我们经常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时,会说当IB增大时IC不变时,这时会饱和状态,可从曲线来看,在红线的左边IB变化也IC也有可能变化呀?????难道IB增大IC不变是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A:
模电需要理解

1.这个图不是"三极管饱和区曲线"图.它所关注的只是"放大区","饱和区"另有曲线图.
2."饱和"的实际条件是由外电路确定的,"曲线图"只是表达"饱和"状态下管子的特性.
3.IB增大IC不变是判断"饱和"的充分条件,但不是用作判断的必要条件.

网友B:
同意楼上

此图的条件是Rc=0,即Ic的增大不会引起Vce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