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30):
不是错误的电路就是错误的图标

网友B:
不知道那个3接的是什么?

楼主:
我看见很多通信总线端口处都有这东西!

这是人家原理图上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3个脚的其它的东东?

楼主:
3脚好像是悬空的!

网友C:
图没错

是用来泄放瞬变尖峰的.

网友D:
o

应该是TVS之类的东东把!

楼主:
那请问6楼: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E:
TVS应用

如图,SDASCL信号用了TVS二极管。
但另一个TVS起什么作用呢,是给5V消除尖峰的吗?

楼主:
更多线索

楼主:
看不太懂好像是保护的作用!

但是怎么作用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此贴还不能沉啊!

网友F:
个人意见

我个人感觉图中的俩个3时连在一起的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把 电路从新安排一下 位置和 连线之后
你自己就能看到是什么作用了  这个电路可能是TTL转232 电平的转换电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TVS保护

不是二极管而是稳压管!!!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