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二极管有什么作用(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8-30):
好像没人?

喂——  有人在吗?

网友A:
用在哪里的?信号大了输出信号会失真的

对信号幅度比较小时,放大倍数=1+R19/R9
对大信号,幅度小的部分,放大倍数=1+R19/R9,幅度大的部分,放大倍数=1+(R19||R15)/R9

楼主:
在音频上的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下:说是自动增益控制的

也有点明白了,就是哪位高手能详细的总结一下!

网友B:
re

其实我更关心那个9014的作用,不知道哪位高手来解释下

楼主:
7#

那个9014啊!

由于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图就没贴全.它也是增益控制的,就是吧R16短路,和不短路是增益发生变化!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到象是个箝位电路(如果R15=0,就是个+-0.7V的箝位电路)。

这个电路对同一个信号的不同幅度部分,增益不同,会使信号产生严重的失真。

楼主:
AWEY大侠说的有道理

但是这个电路的好处就是,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增益降低的时候,它可以进行补偿。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电路既有好处又有不足之处!这就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网友B:
3Q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