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op07可否放大0.1mv的电压。

楼主(2008-08-31):
如题  不知op07可否放大0.1mv的电压
如果不可以请各位大侠推荐一块(我是做仪表用的)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会有很大的噪声,用INA128可以的

网友B:
OP07勉强用

OP07勉强用

网友C:
INA128是仪表放大器,性能没有AD8221好

如果要用仪放,AD8221为业界最好的仪表运放。如果只使用运放,AD8628,AD8551等都可以!

楼主:
AD8221多少钱啊?

还有AD8628,AD8551
  AD620 和 AD623可以吗?

网友D:
LM393不错

LM393不错,用比较器时,0.05V就可以用。

网友E:
o

好像都是卖芯片的

网友F:
连LM393都来推荐了。

第一这个是比较器,不能保证线性和一致性。
第二,LM、早期的晶体管工艺,加上手册里面的晶体管个数都可以数出来二三十个而已。。。。
连这都有推荐的???

网友G:
你有几条命?

死路一条;0.1mV你也放大;随便一个漂移也要你的命;你有几条命?

网友:
用OPA4277之类的试试看

网友H:
问题要问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

放大交流没问题

直流要选高阻抗,低失调电压,低温漂的运放

网友I:
OP2177

直流小信号放大推荐OP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