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31):
请问各位大师:
    我在用OP07作为电压跟随器/放大器的时候,给它接了正负15V的电源,而这个正负电源是通过隔离式DC-DC从AVCC(5V)转换来的,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地,然后我看了些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发现它们的信号地和运放的电源地并不是同一个,可能是什么隔离的作用吧?
    然后我就糊涂了,如果隔离后的正负15V接到OP07的电源端,剩下个正负15V的“地”到底要怎么处理呢?是和AVCC(5V)这一组的AGND(信号地)相连呢?还是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

网友A:
re

你的运放输出接到什么片子上去的?这个+-15的地线要和改片子的地连通

楼主:
谢谢!

我试了下发现不接一起无输入时运放输出一直负X伏,把地接一起以后无输入时就可以调零了...

网友B:
三楼的话很难理解。不知在说个啥?

楼主:
To Mr.gaohq

我说的是:关于电源的问题主要是无输入信号时会用OP07搭的同向放大器老是莫名输出个负压,而且比较大,然后其根本原因是我正负15V的地和改片子的地没有连在一起,犯了这么个重大基础错误造成的...后面把地连在一起,就没那个恶心的负压了,0输入时虽然有很小的输出但是可以用电位器调零

网友C:
回楼主

你的电压跟随器的所有的地必须连接在一起的,这是常识问题,如果确实要分开也可以的,但最后还是要汇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