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幅移相电路!

楼主(2008-09-01):
关于恒幅移相电路我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哪位高手了解的话还请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
有相关书籍或相关链接也行,再次感谢!

网友A(2008-11-21):
呵呵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全通滤波器,

网友C:
文士滤波器

我用过一节的全通滤波器(文士滤波器),三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放大器,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

网友B:
无源全通滤波器,

有一段时间在玩全通滤波器,看到很多资料都是有源的全通滤波器,
心想:难道做不出无源的吗?经过几天的思索,终于想出了一种拓扑,
遗憾的是不能共地,

网友D:
5楼的思路不错,但是没有公共参考点,就无所谓“移相”。

可以将输出用变压器耦合后再共地。
如果要可调,两个R或两个C必须同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