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嗞啦”响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本人一直从事单片机开发,对音频技术不太了解,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电路:高低音调节电路使用LA3161,功放电路使用TA7232P,电位器使用MCP42100,电源5V。

问题:当输入信号弱的时候效果很好。一旦输入信号强一点就“嗞啦”“嗞啦”响,把功放本身的音量调小也无济于事。

附电路图:

网友A:
哦,你输入到U4好像没有用电容隔离的,

你在核对下应用手册看,我还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应该是自激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失真了

就是输入的信号太强,造成饱和失真

网友D:
“嗞啦”“嗞啦”响

俺对形声词很感冒,想不出经是响成咋样的.....请教了

楼主:
。。。

回edanzg:输入信号是先经数字电位器U4衰减在经过C1、C3隔离。

回tjjack、zhaoyu2005:到底是自激还是失真呢?有没有解决办法?

回iC921:“嗞啦”“嗞啦”响就像小型带外放的收音机把声音放到最大的那种效果。

楼主:
能不能是电源电压低的原因呢?

网友E:
不顾一切

有可能是输入的阻抗不匹配,还有就是电源电流不够!

楼主:
回楼上:

换成大功率的电源,故障依旧。阻抗不匹配怎么解决?

网友F:
PCB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把PCB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楼上:

线路板太大了,贴图不清楚啊。 线路板模拟地数字地已分开,双面都敷地了。

楼主:
测试了一下:

信号不经过数字电位器U4,直接输入就没有“嗞啦”声了。是不是MPC42100输入增益太小了。

网友G:
给个建议撒。

C4 C25 C26,有一个机性反了。
胆电解电容,用在信号上,加反压,会听到噪声的。

此外再看看哪里的信号没有直流通路,就跟开关电源不带负载一样,如果没有反馈,电压就会一直往上加,加到一定的程度就会 放一下电。

还有这个声音是从耳机听到的还是不是耳机听到的?要是直接听到的应该是有机械震动,机械震动的原因,可能是有电磁铁效用。

ic921. pk ic921
因为今天找不到我的帐号的密码了,所以用很久前注册的这个马甲号,发最后一个贴,今晚休息了。

楼主:
回楼上:

C4 C25 C26,没发现反的啊

声音是直接从扬声器听到的

网友H:
13楼的是偶尔响一声的,你的应该是一直响吧?

13楼的是偶尔响一声的,你的应该是一直响吧?

应该是信号自激了。
比如输出的信号反馈到输入,刚好是个正反馈,比如从地线上或者哪里串扰反馈回来的。

自激了。

楼主:
有解决办法么?

楼主:
同意楼上观点

应该是电源电压低的原因

网友F:
10K/510R?搞什么?

前给过载了!

网友I:
同意斯卡布罗的意见

楼主:
没有10K/510R,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
没有10K/510R,电路无法工作

如果把R6、R12直接短路,输入信号很小,功放部分无法工作,噪音特别大。

网友F:
10K/510R?=20/1

20/1前置输出10信号复度,功放才输入0.5V信号,这很定是前置信号过载.没有10K/510R噪音特别大是PCB问题
联糸我吧:PGEQ@21CN.COM

网友J:
在某一级出现饱和削峰了吧

你得逐级看波形,输入加可调幅度1K的正弦波,逐级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失真和干扰,要么饱和要么自激,看看就知道了。
做功放电源很关键。各级都要注意,尤其是前级。

网友K:
扬声器坏了;用胶水粘住

网友F:
牛人做功放越做越牛啊!

网友F:
给个pcb我帮你改改吧!

专业karaoke pa舞台功放调音分频的pcb我前n年做过很多,改不好不收钱!

网友L:
串扰

这是是串扰的问题了!1!
在电路输入部分与电源部分增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