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8-09-01):
不懂R2有跟没有有什么不同?

经过本人认真分析发现“漏电流”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1、假设Q1有漏电流为Ice1=1uA,那么如果没有R2,则电流肯定是从Q2的b极出来的,那么Q2的Iec2会是Ice1*100吗?应该不会!因为Ic=Ib*100只是三极管在导通的情况下成立的公式!1uA的漏电流不可能使Q2导通,所以Q2的Ic不应该是100uA而也是1uA的漏电流流过而已!
2、假设如果有R2的存在,也不能保证Q1的漏电流全部都留过R2的吧?所以Q2的基极也应该有一点的电流,这就说明有了R2并不能保证Q2没有漏电流!

综上:我认为用漏电流来解决R2的问题是行不通的!那么就只剩下AWEY等几位大侠说的提高抗干扰的作用和泄放掉Q2 BE结的电子的作用了!

敬请各位拍砖

网友A:
没有R2的话,Q2如何能导通????

网友B:
猜...

没有Q2,Q1就没有足够的IC,那Q2也就不能工作在饱合状态????

楼主:
这只是5V控制12V的电路,别想太多了

其实就是有点像达林顿管

网友C:
比如Q1有漏电流时

网友A:
谁知道你说的没有,是断路还是短路?崩溃

楼主:
在下愚鲁!!请大侠明示!

网友D:
晕啊,1楼,2楼仔细看下帖子,

这个基本上不是达林顿这个概念。Q1作电平移动,Q2做开关管,R1限流,R2起个稳定的作用,要不然,R1通过非常微弱的电流就会使Q2导通,抗干扰能力差,另外记得上次有人讨论过类似的话题,R2可以在Q1截止后泄放掉Q2 BE结的电子。

网友E:
1-Q1有漏电流;2-抗干扰

网友D:
是的,是这样的,

确切的说,9楼最后面应该是泄放掉Q2 BE结的电荷。

网友F:
PNP总感觉很别扭

学习了,谢谢9楼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侠! 本人实在是愚鲁!

edanzg ,mohanwei两位大侠都只给出了答案但是我想知道
1、有R2的时候是怎么实现抗干扰?
2、是怎么实现误动作的?即Q1有漏电流的时候如果有R2怎么就不会导通?
3、泄放掉Q2 BE结的电荷我可以理解,但泄放与不泄放又有那些大的区别?

以前的帖子也是之给出了答案,至于为什会这样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G:
我倒塌,尝试着解释一番……

    假设Q2的放大倍数是100倍,Q1的C-E漏电流为10uA,那么,在没有R2时,10uA的电流全部流经Q2 b极,即使I/O控制其关断,也会在OUT端就会有10uA*100=1mA的电流输出。有R2就不一样了,因为Q2的E-B之间可以看成一个二极管,而二极管是有开门电压的,在到达开门电压以前是不会导通的。那么10uA*4700=47000uV=47mV=0.047V,远小于PN结的开门电压,这样Q2就不会开通了,OUT端在关断的情况下的漏电流也只剩下Q2的C-E漏电流了。

网友H:
R2有必要存在,但他的值应远远小于R1的值。

这样才能起到防止Q1有微弱漏电流时Q2导通。

楼主:
14楼解释得是有道理

14楼解释的是有道理!

但是问题又来了:
1、漏电流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有R2的话按照14楼的解释漏电流的通路是从+12—R2—R1—Q1的c-e再到地! 但是如果没有R2,漏电流到底会不会从+12V经过Q2的e-b极—R1—Q1的c-e再到地?漏电流会如此强大?

2、如果14楼说的是对的,那么15楼的就不一定要成立,因为只要漏电流乘以R2小于Q2的导通电压即可!

请大侠继续指定!

网友I:
其实很简单,若无R2,采用b端开路关断Q2能放心吗?

电路设计往往要考虑适当的冗余,不能过于接近临界。

网友J:
关于漏电流请LZ自己补习半导体方面的知识

网友G:
反正你就知道有漏电就行了,看手册也有相关的数据的。

楼主:
问题要弄清楚

是的HWM大侠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使我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但是大家都说是漏电流的错,所以还是16楼的第一个问题:“漏电流到底会不会从+12V经过Q2的e-b极—R1—Q1的c-e再到地”如果真是它的错我们就指出来,如果不是它的错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家啊!

不知各位所指的漏电流是指从元器件表面流过的电流还是从PN结流过的电流呢?

网友C:
在这个电路中,加R2是很有必要的

除了上面说的漏电流外(实际上现在的硅三极管的漏电流都非常小,这个电阻不加也没关系),更重要的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在此电路中,当Q1关断时,Q2的基极输入等效于开路(也就是悬空),我们知道悬空的输入是很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场的干扰的,干扰信号的内阻一般都比较大,当有R2时,干扰信号被R2分压,信号将变得很小,不足有使三极管导通。

(楼主可以做个实验,就是在Q1关断后,没接R2时,用手指触摸Q2的基极,看看Q2的C极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再加上R2试试,比较一下结果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谢谢AWEY大侠

那可不可以认为R2是上拉电阻?

网友K:
搞那么复杂干吗呀

其实就是一个负反馈,Q1截止时起作用,避免因电源波动引起的Q2误动作.
  就是个上拉电阻,在这里基本不关漏电流的事,那个合格的管子CE的漏电流有那么大?关键是电源和外界的脉冲干扰!

楼主:
一个小问题引发的百家争鸣!

经过本人认真分析发现“漏电流”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1、假设Q1有漏电流为Ice1=1uA,那么如果没有R2,则电流肯定是从Q2的b极出来的,那么Q2的Iec2会是Ice1*100吗?应该不会!因为Ic=Ib*100只是三极管在导通的情况下成立的公式!1uA的漏电流不可能使Q2导通,所以Q2的Ic不应该是100uA而也是1uA的漏电流流过而已!
2、假设如果有R2的存在,也不能保证Q1的漏电流全部都留过R2的吧?所以Q2的基极也应该有一点的电流,这就说明有了R2并不能保证Q2没有漏电流!

综上:我认为用漏电流来解决R2的问题是行不通的!那么就只剩下AWEY等几位大侠说的提高抗干扰的作用和泄放掉Q2 BE结的电子的作用了!

敬请各位拍砖

网友A:
典型钻牛角尖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