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blog的**,或许对你有用

楼主(2008-09-02):
电路中使用了大阻值反馈电阻,引入大幅值工频噪声,如果解决?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旦电路的增益电阻使用了M级别的电阻,出来的信号就会出现很大的50hz,或者100hz的工频干扰,之前就是采用屏蔽的方法,把放大器电路整个的用一个铁盒子屏蔽,并接地,效果还可以,但还是不能完全隔离。

可是这次由于仪器外壳的限制,不能单独对放大电路进行铁壳屏蔽,本身仪器内部就采用了电源变压器将220v市电变换得到9v的交流电,并整流获得直流电,虽然整个仪器屏蔽了,可是还是有很大的工频干扰,这样分析的话,工频干扰应该是来自仪器内部的电源变压器。

想请教一下各路大侠,在实际设计中,工频干扰源通常有哪些,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除了屏蔽外,设计良好的陷波器是否起作用?

最好能系统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o

就采用多级放大。

网友B:
这跟M级电阻自身没有关系

网友C:
2楼说的不错

上不了就不要硬上,会瞌坏脑袋的。

网友D:
怀疑有电路串扰吧。

声明,不是ic921,我的名字后有个点。

怀疑有电路串扰吧。

网友E:
用T型电阻网络代替

T型电阻网络可用较小的电阻来等效于一个很大的电阻,从而可避免由于高阻值而引入的感应干扰.
用这个小工具计算
衰减网络计算.exe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07488147.rar

电阻衰减网络计算公式:计算衰减,计算元件,计算退出等按钮。使用方便。

网友F:

http://blog.ednchina.com/herald/136999/message.aspx
降低有用信号的输入阻抗,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