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08-09-04):
  我们这个电路的电源导通部分用MOS管来开关,但是做过一些外部环境试验后发现MOS管控制端就是栅级电压门槛变低了。现在的控制端甚至我用手一握,电源灯就在闪。人体感应电压是50HZ,所以应该闪动的频率是50HZ,测量后也是,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人体感应电压到底多大,正常时候为什么人握着不会导通呢

网友A:
跟周围环境的电场强度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

  这个我也查到了,但是我想问的是,在这样一个手握MOS管控制端的情况下,它的导通是否正常呢

网友B:
50HZ闪是看不见的

网友C:
正常

正常,这是人体电场进入GATE端了,一般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干扰情况,在设计时要求输入端不能悬空,即使不用也要接地或者接电源,一般是通过一个大电阻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D:
电路问题....

mos on/100% off/100%

网友E:
烦不烦

和天气温度湿度和你的性别年龄等都有关;不要问了;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