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纳意见

楼主(2008-09-04):
我做一个产品,其输入+12V,供电要求有+5V、+3.3V、+1.8V、+1.2V,电流要求不大。请问大家有什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最好一个芯片搞定,要求体积越小越好。先谢过~呵呵

网友A:
一个芯片? 那就哭吧!

楼主:
准备定做一个

没办法了,准备定做一个

网友B:
定做好贵的!LZ

网友C:
不用芯片,五个大瓦数小阻值电阻,缺点效率低下!呵呵!

网友B:
楼上搞笑!

网友D:
dc-dc实现多路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E:
是否需要隔离?

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做起来很简单,不过不是一个芯片。

如果要隔离,可以用变压器来做。也不难。

不过你的体积要小,不知道要小到什么地步?

楼主:
……

我们原来测试板上用了4个电源芯片,占了很大PCB面积,现在最终产品的PCB要缩小为原来的35%,板的主要电路不能动了,所以电源这块必须使用单片的方案,成本是次要的

网友F:
稳压芯片也有小的,SOT89的封装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