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三极管都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8-09-05):
我想问下,9014三极管都是通用的吗?我现在有s9014可以代替原来的9014吗?(此三极管在电路中只是作为开关管用)。如果有差别的话我想问下主要看哪些参数?最好能告诉我怎么测主要参数,谢谢了!

网友A:
参数基本是一样的,代用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直接在电路上测试不比单独测电参数更简单些?

楼主:
临终感言

淹死(沉贴)之前最后说声谢谢lyjian
直接在电路上测试不比单独测电参数更简单些? ——我就是想先看看大家的经验之谈。

网友B:
焊到电路上试试看就行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国产的跟进口的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D:
9014我见到过ebc和ecb两种不同脚位的,用前先量一下,内部是差

网友E:
不会用万用表先测一测吗?

LS,9014真的有ebc和ecb两种不同脚位的吗?
不回首买到ReMark的了吧?

网友D:
那是86年的事了,确实吃过药头

现在好象都是ebc排列的拉

网友F:
以前是有,不过现在好象都是CBE的

网友G:
S9014的耗散功率小于9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