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同步脉冲电路问题 急!!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o

觉得电路本身就有问题,在0.7v~-0.7v之间的时候会出现393输入电压不确定的问题.

网友B:
AC2和LM393的6脚直接接地吧。

去掉D1,D2。

网友C:
输入电压与系统共地或悬浮的?

网友D:
输入应加偏置电压

按照楼主的电路,393输入端会出现负电压,但393在单电源下不允许输入端为负电压。所以,应该在输入加偏置电压。图中的R3、R4不要接GND,改接到由两个电阻组成的分压器中间。偏压不一定要Vcc/2,大于0.7V就够。

网友E:
电路修改一下就好了

电路修改一下就好了,如下图

网友B:
楼上的好心啦!替楼主谢谢你了!!

网友F:
R3/R4/C14 经4.7k电阻接地

网友G:
Phase Reversal 现象

直接翻译过来叫“相位反相”
不过我具的该叫“相位造反”

许多运放、比较器之类,当输入超过电源(或超过共模范围)太多时,输出会突然反相,而且一直跑到极端对立面,本来应该正/负最大的,会变成负/正最大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D:
不能同意bangzhu的意见

AC1、AC2输入电压交流7V,经R1、D1、D2削波后只有±0.7V左右。所以不存在LM393的供电电压需要8.5V的问题。

AC1、AC2显然与5V/GND电源是隔离的,但经R3、R4接地后,共模电压就是0V,不再是悬浮的。上面所说的±0.7V是差模电压,所以LM393的输入端必定会进入负压区,造成工作异常。所以必须加适当的正偏压。

6脚加680欧姆电阻使得输入阻抗匹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LM393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是由R3、R4提供的,与R1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H:
“造反”有理

相位造反

网友C:
LM324,LM358容许输入电压低于"地"一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