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接地电路图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

你找个大图,把地自己连起来,看看还明白吗

楼主:
为什么大多数图都是给的接地电压源,要自己连起来,多麻

网友B:
为了电路简洁,容易看懂

对于复杂的电路,到处都用连线,象蜘蛛网,很不容易看明白的.

网友C:
在电路系统中选择某个点做为参考地,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以及使电路工作更稳定。这其中牵涉到电磁屏蔽、接地电阻等众多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但似乎还有些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