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零比较器快折腾死我了 求救

楼主(2008-09-06):
先上图
我的输入是100KHz正弦波 峰峰值是300MV
比较器用lm319

网友A:
光耦肯能已经坏了

楼主:
光耦坏掉了??

楼主:
光耦没坏吧?我把23脚连起来了 结果还是没有出现方波

网友B:
100KHz?光耦这样是不得的!

网友C:
LM319烧了

12脚输出低电压是-15V,通过D7对地短路.

网友D:
搭便车问问:D7换成双向,是否有必要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E:
比较器无需-15V电压

它的输入管脚可以承受-0.3V的输入电压

网友E:
另外

那个二极管D7真的是没有必要,而且会把比较器搞坏

网友F:
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电压呢

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电压呢,5v不就行吗

网友G:
最错的是D7的位置

网友H:
339的正常输出是+/-15V,

你嵌位到0~15V,所以烧了339.

网友I:
awey应该说得对

应该用两只相背的稳压管

网友J:
339可以用到100KHz?

339可以用到100KHz?

网友K:
虽然不能确定能否上100KHz,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楼主用的是LM319

网友L:
同意11楼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

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

网友M:
339可以上到100kHz,上到400KHZ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N(2008-10-06):
输入信号是怎么耦合进来的?

4pin对地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