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给一个3V3工作的单片机供电,电源是3。6V的理电池

楼主(2008-09-11):
需要给一个3V3工作的单片机供电,电源是3。6V的理电池,不知道这样的电源是直接给单片机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先升压在降压来做还,总感觉后面的方法比较画蛇添足,但是第一种方法如果直接接到电池的电源上又感觉不妥当。。还希望做过这方面设备的朋友给点经验和指导。

网友A:
o

用LDO吧很合适

网友B:
看看单片机手册,VCC的电压范围,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单片机手册上单片机是能够支持3。6V到3V的。。

单片机手册上单片机是能够支持3。6V到3V的。。心里一直不塌实,感觉就这样直接接到电源上了会不会因为电源的波动而影响到单片机器,因为这样的话没有稳压,如果稍微有个大点的负载一拉电源机器可能就挂了。

而如果用LDO的话3。6VDC到3。3V感觉压降是不是就不止0。3V了。所以感到困惑就在这个地方。。

网友C:
直接用3.6v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直接连接3.6V的锂电池

  直接连接3.6V的锂电池,可能有问题;因为锂电池在空载时电压可能达到3.8V,中间串联1个低压差的二极管应该可行

楼主:
的确可能在空载的时候出3.8V。

但是如果加一个0。3V的低压差二极管后又一个新问题出来了,那就是理电池的最底压降又是问题,因为加了0。3V后只要理电池的压降到3。3V的时候单片机就又可能不工作了或老在负位。所以这个平衡点比较难取舍。不能只考虑到了高压的部分而忽略了低电压部分,,

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想先升压在降压的原因

网友E:
选择电压适应范围宽的单片机才是正道

锂电池充满时的电压是4.2V,
而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所以你先要核对单片机的正常工作电源范围
选择电压适应范围宽的单片机 加个低静态电流的LDO即可

楼主:
目前我所知道的单片机器除了淹没的外。

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5V和3V3的。有少数的是能工作在6V到2V的。。但是价格非常昂贵,不知道“xwj ”老大有什么好的型号给推荐推荐。

2.75到4.2v之间工作的LDO能输出到3V3的好象没有,因为这个范围电压又要升压又要降压。除非全部都升压到5V。采用5V的单片机+个升压电路工作,如果选3V3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网友E:
唉,就连最平常的AT89C2051额定电压范围都是2.7~6V

谁告诉你单片机非得在5V和3V3下工作的啊?

ATmega L系列是2.7~5.5V
PIC L系列是2.5~5.5V
MSP430是1.8~3.6V
STM32是 2.0~3.6V

根据芯片选择合适的电源监控电压,不稳压或加个
2.5V或2.7V的LDO即可

网友F:
可以用LDO将到3V供电

网友G:
直接接!

直接接!没问题!

网友H:
想问个!

电源电压波动会不会引起单片机程序丢失啊?

网友I:
不会

只要加滤波电容,布线好,抗干扰就不会差哪里去。
而且锂电池的电压还是比较稳的。

如果需要测量ADC的,还是加LDO比较好,3.3V的LDO到处有,
静态电流也很小,小电流的压差很小的,一般0.1V肯定可以。

楼主:
这里我之所以选择用理电池供电和使用一个3V3的单片机

主要是成本因数和IC的功能选择,选去选来还得走这个死胡同里面,用2。7V到4。2的一个电压给单片机供电,这个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V到3。6V是不是我这样的选择有点“变态”了啊。。哈哈。。看了大家的回复,现在还是没有好的方案,只能牺牲效率先升后降了。

网友J:
搂主啊,先了解下锂电池吧

锂电池在3.3V以下电池基本上就只有很少的电了,并且也不推荐再继续放电,所以使用锂电池,然后搭配一个小的静态电流的3V的LDO不是很好么,根本不需要先升再降。

网友K:
试试tps75801 LDO

网友L:
低压差LDO

条件允许的话加片稳压LDO,可防止锂电池充电后大于3.3v烧坏单片机,并有效管理电源功耗

网友M:
建议使用带稳压的DC-DC.

SP6641-3.3就比较合适。
(1)空载时电池电压可能较高,稳压;
(2)提高电池的使用效率,升压。

网友N:
找一个宽范围的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O:
其实应该可以直接接

不放心就串个肖特基型二极管

楼主:
看了看“zcq30 ”建议的《SP6641-3.3》IC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了看“zcq30 ”建议的《SP6641-3.3》IC的资料,不知道他里面标的0。9V-4。5V是线性的输入电压范围都可以输出3V3还是非线性的。如果是线性的能达到85%的转换效率就非常高了。

楼主:
IC的工作原理图

网友P:
给你个方法

用CW317来迢压,又稳定,有安全,

网友Q:
锂电池

锂电池 在3.7V的时候,还有30~50%的电。放到3.5以下,电压就会迅速下降。可以认为3.5就剩下不足5%的电了。

网友R:
接3V稳压可能效果最好!

接3V稳压可能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