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测交流方波信号问题,急!!!

楼主(2008-09-11):
问题在图片里写着,请问该电路是不是缺少直流偏置

忘请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o

运放供电呢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图不全阿

网友B:
频率多高?

接成正反馈了!

网友C:
正反馈?图不对吧...

Vk2/(R32+R72)=VA/R32=V14/R33

楼主:
我发现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图中电阻是R72=98.8
          R32=982
          R33=985
根据虚短和虚断的原则,12和13脚电压都是0V,所以R72和R32串联的电流是(Uk-U12)/(R72+R32)=0.87mA
所以R72上的压降是0.87*98.8=86mV,所以A点电压=940-86=854mV,

网友D:
很简单的一个电阻分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