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请问各位大虾:
    我在一个ARM的DataSheet中发现它的Demo板原理图中数字3.3V和模拟3.3V中间不仅有一个磁珠,还有一个1.6欧的小电阻...感觉非常奇怪~~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还有该电阻的功率又该如何计算呢?估计要依靠芯片内部阻抗了吧?...若是对地连接的话足足有6.80625W都要上水泥电阻了- -.......
    还有假设一块ARM板,我把它的10个IO线拉到另一块板上去,据说要在每个IO线上串联一个2欧的小电阻,这又是为什么呢?阻抗匹配么?好笼统的概念啊......如果是滤波的话貌似还得加个电容吧...真是好奇怪~~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o

起一定的隔离作用.

网友B:
那么小,意义不是很大吧.

一般情况是为了消除振荡回波

网友C:
电阻的功率不会算?

就是P=V×I了。
和电源电压有关系吗?只和电阻上的压降和电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