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11):
如果我打算用数字滤波器处理用AD采集到的数据,那么对于ADC输入的前端模拟滤波器是否还有必要?
我怎么知道被处理信号的干扰信号都有哪些啊?对于这些干扰信号的干扰频率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A:
re

我觉得和adc的采样率与噪声频率有关
采样频率比主要噪声频率 大的话,可以不用
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adc的输出。

个人看法

楼主:
re

我怎么知道被处理信号的干扰信号都有哪些啊?对于这些干扰信号的干扰频率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B:
2个滤波器是在AD前和后,效果和功能不一样

AD前的滤波器还有抗混叠的作用.

ADC后的数字滤波,还可以滤掉ADC本身的杂波

网友C:
加个抗混叠滤波!

加个抗混叠滤波!中心频率是你采样频率*1/2

网友A:
re

不知道噪声的信息,就开始滤?

楼主:
re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知道噪声的来源和频率,主要关心滤波器的哪些参数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有什么依据?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re

现场 频谱分析仪

楼主:
re

怎么知道噪声的来源和频率,主要关心滤波器的哪些参数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有什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