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讨论一下这个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08-09-13):
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但是弄不太明白,R4实际是一个电机

本来是一个单键开关电路,就是开关按下一次,R4的通断状态改变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关按下电机R4转动,但是再按下开关电机却不会停转,要等待一段时间左右再按下开关才能关断,这个时间好像不固定,可能20秒,可能30秒,也许跟电源电源还有关系,用PSPICE模拟不是很熟悉,也没模拟出来

楼主:
图片

根据模拟,电容C1对开断的影响比较大,电源电压也有影响,所以怀疑不能关断的原因可能与这些有关系,电路以前是完全正常的,这个问题是1年后出现的

楼主:
波形

PSPCE 模拟的正常波形

网友A:
不知左上角那一堆电路是干嘛的.

楼主:
美化

左上角那个二极管忽略就行,C1,C3因为是贴片电容,它们的值是估计的,经PSPICE仿真,C3的值大的话电路就无法实现

这个是美化的电路

楼主:
都过中秋去了?

以前学的模电知识都忘的差不多了,怎么没人给解释一下呢

网友B:
不知Q21如何工作的?

网友B:
感觉可以减小R5试试

网友C:
不说别的

Q21那一块是怎么长出来的?

楼主:
哪位给讲讲?

我也搞不清楚才来问的,具体怎么工作我一直分析不来,哪位给讲讲?

楼主:
几天

几天了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D:
唉,何必这么麻烦呢?

用个CD4013 不多简单?

楼主:
原理

电源只有2.4v,CD4013能工作吗?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吧

网友E:
简单说说我的分析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图中有4个开关,每按开关一次,R4的状态改变一次,如按开关一,R4转动,再按同样开关一次需要R4停止.

  当按下开关,电源通过C1到R7-Q20导通,Q16导通,电源经过Q16到R10,使Q17 Q18 Q19导通,R4转动,同时电源经过R7-R8到Q12成为一个正反馈过程,使R4一直转动.

 左边的就不知道什么作用了,感觉C3 和 R5对你的现象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