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想个办法

楼主(2008-09-13):
如图是我这一个板子上的部分电路,有个问题存在,那就是当LM324输出为14.65V以上时可以关断继电器,问题是有些LM324输出有时候只有14.4几,或者更小,导致继电器不能关断,
哪位帮忙给个法子解决,要求不改变板子,已做了大量的PCB板了,

网友A:
re

见小r2

网友B:
R1移到三极管的BE两端

R2=4.7K
R1=1K
继电器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只能飞线了,可辛苦了生产人员。

网友D:
换用4比较器一试

网友B:
比较器脚位不对

要么换real to real的运放,可以不改PCB,但成本要翻几倍

楼主:
谢谢各位!

再帮忙推荐个内含四运放的可替代LM324的轨到轨运放,我好查下价钱看是换IC值得还是报废板子。我这一块PCB板是十元多点。

网友B:
自己慢慢找

可以尝试减小R1来补救(但不能太小)。
相关链接:http://category.alldatasheet.com/index.jsp?sSearchword=RAIL-TO-RAIL%20OUTPUT&q=RAIL-TO-RAIL%20OUTPUT

网友E:
R1不焊.增大R2不就得了。需要这么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