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变换问题!请假模拟老师!

楼主(2008-09-17):
(无正文)

网友A:
反比例放大,比例为1,直流成分自己定。

楼主:
能具体点吗?

您好,谢谢解答,能说的具体点吗?反比例放大放大电路如何来画呢?

网友B:
就用一个运放

只不过频率不能太高   否则会变形

网友C:
就是用一个运放作反相放大,将波形倒过来,注意直流偏量就行

网友D:
这个波形,左右倒和上下倒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E:
这个电路有意思

网友F:
一个直流电平与此波形做减法.

网友G:
5楼正解,反向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谢谢各位解答,我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H(2009-08-24):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