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输入电压调整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大家好,我有一个电压匹配的问题。
输入电压范围(0--5)V,是传感器输出,缓慢变化的直流电压信号。
我用的片上AD的信号电压范围是(1--4)V.
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可以完成这个转换。
就是完成(0-5)V到对应(1-4)转换。
单电源供电15V
我用sim搭了一个运放,反向放大,信号是反的,不确定是否可用,书上这种说共模抑制比要求不是太高,如果用同相加法电路也可以,书本上不推荐。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嘛?我是技穷了啊。

另外,请教大家如果用运放的话,一般的工业级贴片运放,对于我处理这个信号的帮我推荐一个好吗(大概价钱,我也再查资料),谢谢了。

楼主:
图不是很清楚

我用VCC来代替信号的,这个软件还没用熟,信号发生器没用到。
正向输入端分压大概2.5V,为单电源提供静态电位。

楼主:
价格

OP07和TL061
还有别的常用的吗

网友A:
o

没见过片上ad不从0v开始的,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B:
用电阻就可以了

0-5V输入串联一个电阻到ADC输入,
5V和地之间并2个电阻分压,中间点接ADC输入。
具体阻值自己算。

楼主:
5楼: 用电阻就可以了

这样做怎么保证传感器信号在1V以内时,输入到AD端的信号符合要求

(1-4)V

楼主:
回 4楼: o

4楼: o

没见过片上ad不从0v开始的,你用的什么芯片?

我用的是电力线载波的一款芯片,本来这个芯片测试的信号是交流信号。

2.5V偏置上下加减1V的交流幅度。
也就是超过4V和小于1V是处于饱和区域?

楼主:
谢谢 gx_huang

刚开始没看懂,十分感谢。

楼主:
输入阻抗

对于电压输出型和电流输出型的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我测试一下吧。
再次感谢帮助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