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错的电路,请高手分析!(有原理图)

楼主(2008-09-22):
发一个利用高压电离空气的一个气体检测电路,请大家分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05618683.rar

楼主:
谁能说说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B:
建议3楼——版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我们这些晚辈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很明显的:变压器输出回路上串联了二极管和电容

电容单向充电,当充电到峰值后,再也充不进电了,电流为0。

网友B:
我的建议

如果二极管和电容没接错,那电容就能正常充放电。这个电路应该不难,是否可以设想一下正确的电路原理,来帮助楼主改进电路呢?技术的火炬是靠接力棒传下去的呀!

楼主:
崇拜away~~电路是错的,我已修改

崇拜away~~电路是错的,我已修改,请各位再看看~~

楼主:
上面的电路还是有问题!!再次修改!!

请away赐教!!

楼主:
传感器

传感器部分就是电晕放电原理做的放电尖端和放电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