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延时电路...

楼主(2008-09-22):
请问个延时电路的问题,只用硬件能不能实现对1M的方波信号延时100nS啊?谢谢拉!!

网友A:
周期固定并且是方波当然可以。

周期固定并且是方波当然可以。
而且延时还在一个周期内。
加个RC电路,然后加个比较器就好了。

网友B:
re

周期固定并且是方波当然可以。
而且延时还在一个周期内。
这与没有延时有什么分别呀!!